请高手指教TD200问题

楼主(2009-08-26):
向高手请教TD200问题:有一个CPU为222REL0122的西门子PLC和版本为TD200-21的[文本显示器]联接。若打开PLC程序,用(文本显示向导)可以看到 “您的项目包含现存TD配置”。且可查看和修改原文本设置。
但有一个CPU为224REL0122的西门子PLC和版本为TD200-21的文本显示器联接。为什么在PLC程序里用(文本显示向导)就看不到呢???根本就是空的,但确实又是存在的啊???
TD200能用PC/PII电缆直接和电脑连接并编辑吗???期待您的回答。本菜鸟十分感谢!!!邮箱
DONGZEGONGSI@163.com
.

网友A:
TD200本身无程序,也不能编辑。
其组态就是用STEP7-MicroWin软件来完成。
如果在文本显示向导内不能看到,那么可以看看数据块内是否有数据。如果有的话那么应该就是TD200的程序了。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但TD里的(文字)还是要靠(文本显示向导)来编辑的啊,我认为这在(文本显示向导)里应该看的到啊?可我就是没看到,怎么回事啊???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