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GT1055触摸屏切换窗口问题

楼主(2009-08-26):
原来是F940的 触摸屏
准备用GT1055来替换
原来F940的里面有报警的 那一部分
(比如M0 通 出现报警画面3)
在新的GT1055里面如何实现?
看手册也没找到
请教方法,谢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GT1050的画面切换软元件没有M,那就改成D(例如D500)
如果D500=3,就会切换到你的画面3!

楼主:
用这个方法做了
还要修改PLC程序
麻烦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2010-04-07):
公共设置---系统环境中有设置这个地址的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