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师傅。pid模块连接PLC变频器的时候要不要设置参数?

楼主(2009-08-27):
有截图最好。。本人没有编程软件(cad)所以看不到。。截面最好。。接2次线应该于plc变频器?怎么接?[

网友A:
楼主说的是PLC的PID运算指令,还是指一般仪表的PID功能?

楼主:
两者都想了解一下。我是想了解下PLC的运算指令于一般仪表模块pid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Pid运算指令控制PID模块的。。。。。如果是,那么plc的pid运算指令里面却没有输出端。(y0.y1.y2.等)纳闷。本人的理解是pid运算指令的输出端接在pid模块上。plc对pid的反馈进行运算。再输送到pid。。。(有了pid模块了为何还在plc里面加个pid运算指令,pid自己没有运算功能?糊里糊涂的)

楼主:
还有plc.pid模块变频器之间3者之间的2次线的接线。本人看了程老师的光碟就是每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