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电脑与PLC的通信

楼主(2009-08-27):
请教各位工控朋友们。有没有电脑控制PLC的方面的软件呢?就是说只要在电脑上存与上要加工的产品照片。然后在电脑上设置一下。再把命令发到PLC。后PLC会自动识别并运行???谢谢!
相信自我!

网友A:
我靠,什么软件这么高级?

网友B:
用西门子的wincc监控软件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C:
SIEMENS的WINCC,还有SCADA等,在某些情况下能满足楼主的要求的。但并不是都可以。。。

网友B:
我 公司就用的是 WINCC

网友D:
现在先进的电脑提花地毯纺织机也应用这种技术,系统我有一份。

网友D:
木加工雕刻机也用类似的技术。

楼主:
楼上朋友你好。能给我发一分吗?
yaoxiang66@sina.com
感谢
相信自我!

楼主:
我的电话。13738806091 QQ137186958
相信自我!

网友E:
就是用组态监控软件,可以在网上下载,有很多种软件,比如易控、威纶通、紫金桥、WINCC等等都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啊

楼主:
请问如果用上面所说的WINCC的话。是不是就要用到西门子PLC呢?请指教
相信自我!

网友D:
不好意思!我和客户有保密协定,系统版权五年内属于客户的,违反保密协定客户有权要我几十万,所以系统不能给你。我是用研华工控机开发的。

楼主:
如果用WINCC的话。是不是也要用SIEMENS的PLC呢?用三菱行不行,
相信自我!

网友F:
也可以用VB自己编啊

网友G:
很多软件可以达到 如 VB VC C++ JAVE
lofaye work

网友H:
听说过,但是没有应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