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_V54_SP3_CN 安装新问题!

楼主(2009-08-27):
我在安装STEP7_V54_SP3_CN时 提示“未找到ssf文件”,什么意思 啊 怎么解决? 哪位提示一下!

网友A:
无论是安装源目录,还是目标目录都不要用中文试试

网友B:
把安装文件放到硬盘根目录下面。路径不能有中文。。。

楼主:
谢谢 解决了 不能有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