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强制Y输出?

楼主(2009-08-27):
fx2强制Y输出继电器动作不,怎么我再fxgp/win中强制Y至ON或OFF,在端子处测量,COM和输出端子不通,是不是继电器不动作?

网友A:
如果你程序里面有程序
比如说
LD M0
OUT Y0
这样的话,你要去强制M0,因为你强制Y0,Y0应该会得电一个扫描周期,然后碰到上面的程序时,Y0又断开。
PLC的扫描周期时间那么短,输出继电器还没来得及反应吸合又断开了。所以量不出来。

楼主:
谢谢,找到原因了

网友B:
应该强制Y之前的触点,这样才会有输出的!

网友C:
汗颜啊!原来是这么个原因!哈哈害我在这里想了半天!!

网友D:
FX系列的没用过.
Q系列的直接强制Y,继电器是可以保持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