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omron 前后沿微分脉冲指令

楼主(2009-08-27):
如何使用,请高手指导

网友A:
c200及更老的机器上升沿微分为DIFU,下降沿微分为DIFD,上升沿微分在条件成立时产生一个周期的脉冲,下降沿微分在条件由成立到不成立时产生一个周期的脉冲。一般使用是为了避免重复执行一个指令,比如累加时就需要用一个上升沿脉冲来执行,不然结果可能就不对。
现在的新机器可以直接在触点上选择上升沿或下降沿,DIFU可以用up指令取代,DIFD可以用DOWN指令取代。

网友B:
看来LZ也该学习学习才行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