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进来帮忙啦!西门子出问题了?

楼主(2009-08-27):
我厂的中央空调今天开机开不起来了,plc是西门子s7-200系列的。人机界面也是西门子的。外部线路都没问题,人机界面上显示(用户故障),请教高手!

网友A:
如此籠統,
不過既然是“用戶故障”,
那就是說是plC里面自己編寫的了,
制造廠家應該有相應的報警說明書啊,
要不你把PLC連上看看程序那的報警被觸發了。

网友B:
這種故障要聯系制造廠家,很多是催款的變相手段!

网友C:
把屏断了,直接操作PLC看看问题排除没有,如果没问题了就改程序吧,波特率什么的都从新设置一下。

网友D:
是不是还有部分款没付清,你看下如果plc没设密码的话调出程序监控下就知道的,在把相对应的触电或指令删除就可以的,没把握的话先把程序备份下,在修改,以免误删。
易志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這種故障要聯系制造廠家,很多是催款的變相手段!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F:
不是報警被觸發,应该是通讯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