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GX 8.52打不开Q系列的程序呢?

楼主(2009-08-27):
为什么我用GX 8.52打不开Q系列的程序呢?
我的供应商告诉是用GX打开的,可是我就是没看到打开的程序呢?
一般情况下,打开GX,然后打开程序会出现绿色的程序图标,但是现在打的话没有出现。请教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把程序发上来

楼主:
老大,请问一下,Q系列的程序可以GX 8.52版本打开吗?

网友B:
我好象记得可以打开吧,因为那个程序里面说明了有Q系列的啊!!!你打不开不知道是怎么会事情!

网友C:
应该可以打开啊,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D:
GX有问题,你打开GX软件的时候是不是有个什么什么失败的提示
建议重装GX软件,软件的安装目录里不要出现中文

网友E:
虽然GX8.52能打开Q系列PLC的程序,但Q系列新型号的8.52是不支持的。可以用英文版的8.7以上的看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