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求助三菱Q02HCPU解决方法

楼主(2009-08-27):
故障是这样的,CPU热报警,报警代号是1010,运行时间长了就报警,可是它报警你复位一次它又正常了,各位师傅有什么高招???

网友A:
软件自带帮助。

楼主:
这位师傅,我要的是解决方法,

网友B:
通常是ROM出了问题,格式化一次试试看,若不行,送修.

楼主:
那里有修理的,比较有实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