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教PLC用旋转编码器高速计数!!!

楼主(2009-08-27):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用ABZ 3相编码器,A相接X0,B相接X1,Z相不用,用C251双相双计数;
编码器直接接在电器柜内试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单当编码器装在机器轴侧的时候,会有一定的几率使得X0和X1都没有脉冲信号,从而C251不计数,但此时编码器转动仍然正常,请问高手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本人在线等待,谢谢~~~~~~~~

楼主:
咋没有高手来指点下~~~~~~~~~~~~~~~~~~~·

网友A:
仔细检查线路是否有干扰问题,合理布置走线,尝试屏蔽线单端接地。

网友B:
应该是布线的问题!用屏蔽线试下!

网友C:
编码器输出脉冲频率过高也不能正常计数,PLC本体的计数能力有限。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D:
同意各楼所说,皆有可

网友E:
可能问题有下面的:1:线路(主要是干扰)
2编码器安装不好
3子编码器的频率超过了PLC的响应(当然作者没有说清情况,)
4编码器本身质量有问题
最主要是作者说得不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