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屏上运算

楼主(2009-08-27):
请教个问题下?能否在屏里做一些简单的运算,比如加/减/乘/除的换算(不用在PLC换算行吗)?,我想用屏上的计数器再转换成其他用形式显示出来,比如百分比/合格率等,用宏指令是怎样做呀?谢了

网友A:
可以,调用脚本函数,求正弦等三角函数都可以,还能进行基本的四则运算

楼主:
谢谢回复,能否详细解说下?

网友B:
用宏指令就可以实现啊。请问你用的是eview的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