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通讯模块问题

楼主(2009-08-27):
串行通讯模块现在使用了无顺序协议与条形阅读器通讯,现在要用 INPUT 指令接收数据
需要一个接收读取请求信号,X3/XA 请问X3/XA ON的时机

网友A:
以下三者之一满足就行:
1:接收到指定的字长.
2:已到指定的监控时间.
3:接受到指定的代码.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B:
我想跟着后面问一个:
发什么指令来触发条形阅读器,比如NEC的BCR。型号不一样,触发条件不同?

楼主:
读码器都有一个触发信号的
你好好看看说明书
NEC的BCR没用过,KEYENCE的倒是用过,BCR的触发信号直接用Y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