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绝对值控制系统中伺服参数写不进去的问题

楼主(2009-08-27):
前几天做了一台设备,用的是QD75M1的定位模块 放大器是MR-J2-70B的.本来是用顺空程序将伺服参数写进去的,包括绝对值系统设置,旋转方向等参数.但实际调试时发现和预计不一样,一直记不住原点.监测伺服参数发现,参数没有真正的写进去.最后的解决方法是先用QD75的专用软件写伺服参数,再单独用伺服参数写参数才可以,两者缺一不可.
现在设备已经调试基本结束,但是对于此问题依然不知道原因,各位大侠有没有过类似经历,请大家说下自己的看法.
之前怀疑过是放大器电池的问题,量下来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A:
先恭喜一下!
二台相同的设备可交换一下主要单元,看有没有改观。
现在回想起来,头号嫌疑就是那个MR-J2HBUS□M-A电缆!
忘了问SSCNET线缆多长?用了终端MR-A-TM吗?

楼主:
恩 编码器电缆也有可能有问题 谢谢你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