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应用指令

楼主(2009-08-28):
各位老大 小弟搞PLC也不算太短时间了 在所做过的控制程序中用到的应用指令就有限的几条 大多少还是基本指令的应用 但现在市面上的PLC都有很多的基本指令 所以小弟觉得应用指令肯定有它存在的价值 哪位老大可以说说PLC应用指令在自动控制程序中的价值 期待各位老大指点迷津

网友A:
价值体现在必须要用到,用基本指令实现不了的情况下!
哪怕不常用,在任何时候派上用场了,就是价值!所以,这有什么迷津好指点的呢,你认为呢?
举个简单例子,你比方说ADD加法指令,你用基本指令能实现吗?

网友B:
实用简单就是价值,应用指令就是基本指令不同的组合,易于记忆和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