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T触摸屏软件模拟问题???

楼主(2009-08-28):
GT触摸屏软件版本为GT2.64s,安装GTsimulator 版本为2.33k,模拟时总是出错,
请问:1、模拟时启动GTsim,然后导入GT程序这样的方法正确吗?
2、模拟时出错,是否两个版本必须同样才能模拟啊?
谢谢!!!

网友A:
1. 正确
2. 不是
3. 出错信息是什么?

楼主:
我用试用两个
1、建立A9**系列触摸屏 ,连接FX系列PLC
2、用GT11**系列触摸屏,连接FX系列PLC
出现一下画面!

网友B:
建议去看一下手册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