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3系列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9-08-28):
三菱J3系列伺服驱动器更换上新的后需要如何设置,我这里有两个同型号的驱动器,一个换上后显示b00,一个显示37。请问如何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A:
b00是好的。A37看看手册。是参数问提。

楼主:
显示b00的要如何操作才能显示驱动器设置的地址呢????

网友B:
怎么获得积分

楼主:
显示b00的要如何操作才能显示驱动器设置的地址呢??????

网友C:
37表示:参数错误
解决办法:更换伺服放大器模块或者更改参数到合理的范围。
b00表示:伺服放大器在测试模式。
将SW2-1置到Down的位置后,用SW1来选择所需要的地址。
希望有用,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 可是我把两个开关都拨到了下面 还是显示b00 是不是我的驱动器坏了

网友D:
多看看用户手册!不看手册,给你了你也不明白

楼主:
楼上的好象很懂似的,既然懂为什么不多说说。

网友E:
B00是你设置的站号是0号站。B00不是报警参数,是准备就绪\伺服off
自己去下一本j3-b的书。在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