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谁能帮翻译一下PLC里所有M指令是什么意思
附件: DT-12.rar (12 K) 下载次数:155

网友A:
M不是指令吧!?,那些都是plc的内部继电器而已!m8000是特殊辅助继电器--运行监视

网友B:
是继电器

网友C:
特殊软元件
一 PC状态
M8000 RUN监控(a触点)
M8001 RUN监控(b触点)
M8002 初始脉冲(a触点)
M8003 初始脉冲(b触点)
M8004 发生出错
M8005 电池电压下降
M8006 电池电压下降锁存
M8007 电源瞬停检测
M8008 停电检测
M8009 DC24V关断
D8001 PLC型号及系统版本
D8002 存储器容量
D8003 存储器类型
D8004 出错M地址号
D8005 电池电压
D8006 电池电压下降检出电平
D8007 瞬停次数
D8008 停电检测时间
D8009 DC24V关断的单元编号
二 时钟
M8011 震荡周期10ms
M8012 震荡周期100ms
M8013 震荡周期1s
M8014 震荡周期1分钟
M8015 计时停止及预置
M8016 时间读出时显示停止
M8017 ±30秒的修正
M8018 检测RTC卡盒是否插入
M8019 实时时钟(RTC)出错
D8010 当前扫描时间
D8011 最小扫描时间
D8012 最大扫描时间
D8013 秒
D8014 分
D8015 时
D8016 日
D8017 月
D8018 年
D8019 星期(0:星期日~6:星期六)
三 标志
M8020 零(加减运算结果为0时置位)
M8021 借位
M8022 进位
M8023 小数点运算标志
M8024
M8025 HSC方式
M8026 RAMP方式
M8027 PR方式
M8028 FROM./TO指令
执行中允许中断标志
M8029 指令执行完成
D8028 Z寄存器内容
D8029 V寄存器内容
四 PLC方式
M8030 电池LED灯灭指令
M8031 全清非保持存储器
M8032 全清保持存储器
M8033 停止时存储器保持
M8034 禁止所有输出
M8035 强制RUN方式
M8036 强制RUN信号
M8037 强制STOP信号
M8038 RAM文件寄存器全清零
M8039 恒定扫描方式

网友D:
m是PLC内部用的中间继电器,但是不能直接驱动输出

网友E:
就是內部虛擬的軟元件,供PLC內部調用的中間繼電器,但是不能直接驅動輸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