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9-08-28):
请哪位大哥可以告诉我HITECH触摸屏(1720)在下在程序为什么会报警:不正确的模式
非常感谢

网友A:
检查软件设置,下载线缆检查,最后是屏后面如果有拨码开关看一下位置是否正确。屏中通信口设置是否正确。

QQ(VX):2252241236

楼主:
谢谢!1楼回复,问题已解决,式触摸屏型号选择不对,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为什么从1720触摸屏上载的程序下在道1711的屏里不能使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哪位大哥告知,谢谢!

网友B(2009-10-12):
那都是比较老款的了,用ADP6以上的版本就行

网友C:
请问楼主,HITECH触摸屏(1720),是用ADP哪个软件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