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大家看看这个编程是不是有时候会同事被驱动Y6 Y7 呢 谢谢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现在的PLC已经没有了可以用的输入和输出了 谢谢 不管有没有 都要谢谢大家 请给一些建议或意见 谢谢 期待大家的 帮助   对了 X7和X3几乎是同时的 因为 X7外接一个计数器的 计数器的归零就是X3被驱动 谢谢

网友A:
Y6 Y7 在程序中已經互鎖,還怎樣同時驅動呢!?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同时输出可能性比较小.也可以在外部中继做一个互锁功能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楼主直接说出用X3,X7控制Y6,Y7的工作过程,让大家来编一下,看谁更短一些。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一般不会,你可用软件调试一下。
  • 下载积分:+1(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E:
    就是不会,哪怕是Y6,Y7两个线圈得电的条件同时满足,也不可能有上述情况出现
    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难道都忘了,PLC的工作方式了吗?循环扫描,从上至下,从左至右
    所以就算假设会出现条件同时满足,你说哪个会先得电呢?
  •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呵呵 你们大家都没理解 我也没说清楚 不好意思 我在现实中就有会同时的 但是只是瞬间的问题
    好了 我在发一个讨论帖 说的详细些  谢谢

网友F:
    是有可能同时输出的。这样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有的时候M本来就没输出。但是对应的Y就是有输出。这样奇怪的现象见多了。关机再开就好。
  •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有奖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楼主:
    外部硬件条件 有  2个24V多脚继电器    预置式电子计数器1个  PLC是FX1S-20MT的其中只有X3 和X7  Y6和 Y7
    X7驱动一个继电器来驱动计数器数数    计数器到达数值就会在输出端接通且同时驱动另一个继电器  然后这个继电器驱动X3且复位计数器  这个是外部的动作其余就是内部PLC的 如图中的  但是大家要明白的是这个Y6和Y7 的动作是这样的要求 计数器设置双数的时候是  6 7 6 7 6 7   7 6 7 6 7 6   6 7 6 7 6 7    单数的是 6 7 6 7 6    6 7 6 7 6   6 7 6 7 6     但是我的这个在实际中会用同时驱动Y6和Y7 的时候 虽然只是一瞬间 但是影响了 好多动作 谢谢
    大家谁有好的 意见和建议  多多的讨论 要是有合适的 会给予高分奖励的 是用我自己的 这个我可以想站长说明的 谢谢   在我这个里面最大的弊端就是 X7和X3是不能分开的 谢谢 所以就会出现瞬间的双驱动

楼主:
    不是M的问题 我在监视条件下 他们都有动作的  还是我说出来 这个问题吧  就是在X7和X3同时的时候 就会出现的 问题是怎么能解决呢 或是用其他的办法 这个PLC是F1S-20MT的  条件的限制 呵呵 我自己认为就是 X7和X3同时的时候会出现 M100和M102驱动的时间问题 就会有同时驱动的情况 了 呵呵

网友G:
    当然有可能,你把第一行跟第二行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H:
    我认为5楼讲的是对的。
    同时输出是否是外部执行元件的响应问题?

楼主:
再次 观察这个问题 不是同时的 是先后的 只是时间太短 看不清楚 谢谢大家的回答
但是那样也是不好的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它按照扫描的时间来响应输出呢 好像这个是在外部的计数器归零的时候驱动的X3 出现的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B:
那请您用X7上升沿,X3下降沿试试.结果可能会改善些.或者干脆不用ALTP(交替指令)用单按钮启停程序驱动M102;M100试试.后者其目的无非是想把程序的扫描周期做一下延长,来避免双线圈有同时吸合的可能性.
下载积分:+1(王睿) 谢谢 提供这样的建议

网友H:
如楼上,或者将扫描时间设置长点,100ms以上。

楼主:
嗯 正是13楼所说的 就是要延长一下 避免出现双驱动的现象 呵呵 我在试试看 谢谢大家的 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