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启动

楼主(2009-08-28):
各位高手 谁有三菱E500型变频器的资料,请帮帮忙,谢谢 急急

网友A:
E500, 你不会上网去搜一下。无语
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公司就有
给频率信号,给启动信号?????
http://zxc6688.ys168.com/

网友B:
就这论坛里就有。自己去找下。

网友C:
PR69 设定为1时,为面板启动或停止即PU控制。PR69 设定为2时,为外部端子控制,即EXT控制;频率除了基本频率,最大频率需要设定外,还要设定PR38是外接电位器或外接的PLC控制的DA信号,使用的电压输入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