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C PLC接通电源后,已用的输出点都有DC17V电压输出

楼主(2009-08-28):
FX2NC PLC接通电源后,已编程好的程序所用的输出点指示灯都亮,经测量有的点是DC24V输出(1-3点),有的是DC17V电压输出,是不是PLC坏了,还是PLC内部有什么参数要设定啊,那位前辈有FX2NC的资料,有的话给我一份E:
ouyanshiq@sina.com
能指点的请多多指教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A:
把所有外部输出的线路卸掉没有?

网友B:
所有的外部负载电源都是由同一个DC24V电源供给的吗?

楼主:
是啊,PLC和外部电源不能用同一电源吗?电源上不是有二个V+吗? 我不接通电源用万用表测量有的点都是通的,只是FX2NC的是。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B:
不会吧,你把PLC自身提供的24V给了外部负载吗?好像没有这么做的吧

网友C:
最好再用一个电源板来供给外部的负载。PLC内部的24V如果超载使用,导致烧了就亏大了。

楼主:
大家给个意见啊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D:
我估计你的PLC有问题了,指示灯亮说明程序驱动了和漏电勿动作了,和外围没多大的联系。
很可能你用PLC本身的电源驱动负荷导致PLC损坏。它本身的电源功率有限呀,只能驱动很小的负荷,要注意呀。一般输出都外接电源的呀。

楼主:
还没有解决问题
知识改变命运 诚信创造成功

网友E:
应该是plc的问题!可能是输出模块击穿了!

网友F:
先把程序都清空了,然后再复位PLC
再试着用强制的方法测试,一一查找原因。估计是程序里面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