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CPU与Q172HCPU通迅问题

楼主(2009-08-28):
请问谁有成功通迅过Q02HCPU跟Q172HCPU,我现在遇到这方面的问题,能否指点下。QQ350385581,感激!!!

网友A:
可以先说说看!

网友B:
你是要两个在不同基板上的通讯还是在同一基板上?,这很重要,若是在不同基板上,可能实际意义不大----MOTION都是要高速反应的,若通讯了,回传的数据已没有用..若是在同一基板上,你就不该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C:
我支持楼上的意见。Q Motion本身就不能独立运行,都是要跟QPLC组成多CPU的。他们之间在一个基板上的通讯设置好多CPU参数是自动刷新的。怎会还有关于通讯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