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08-28):
请教高手 如果用编码器作位置控制时 如何进行工作位的正反向的检测呢?
我认为编码器只能输出脉冲无法判别方向

网友A:
编码器要三相输出的,A B C,这三相一次差90度电角度,使用PLC或计数器,的AB向功能输出就OK

网友B:
有几根线......

网友A:
5根2根电源,3根A B C ,外复屏蔽,比如欧姆龙E6B2-CWZ/6C 24VDC

网友C:
编码器有A、B相吧!就是用A、B去判断方向的。

网友D:
编码器有种输出方式叫做:推挽式输出。就是输出a,b,两路脉冲信号,这两路信号相位相差90度,这样计数器再检测到a比b的信号先到就是正转, b比a先到就是反转
人身就是一种修炼

网友E:
双向就可以:

网友F:
哦,原来如此。学习。。

网友G:
6楼说的透彻!

网友H:
同意一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