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无法转换了

楼主(2009-08-28):
各位工控朋友,有人见过这种情况吗?
今天上午,我在线监控了一段程序(监控改写模式),先在电脑上直接关闭了PLC的梯形图程序,再关闭PLC电源。下午我想重新修改部分程序,打开电脑上的程序,修改后准备转换保存,可是老是提醒我使用了无法通讯的端口,我根本没有和PLC联机啊!重新启动后还是不行。软件里面的设置,我也没改动,怎么也搞不懂。有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

网友A:
打开【TOOLS】-----【OPTIONS】进行一下设置:

网友B:
看看你的“传输设置”是不是也变灰色的了。如果是的话,看这里
菜单栏——窗口
除了梯形图这个窗口,其余的全部关了。
这样就能重新设置一下“传输设置”,这样再结合楼上的方法应该可行。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C:
是GPP吗?好办!
在线监控修改时如果不切换到其他状态。即使电脑关机再开机机,软件照样按联机模式转换写入。没连线当然提示了。此时可忽略提示,切换到平常改写模式即可。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打开【TOOLS】-----【OPTIONS】进行一下设置:
[attachment=27946]
E文板的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