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弯管机三菱M-RE伺服报警的最终原因。。。郁闷

       早上,协作单位一台弯管机报修,M-RE伺服报警。
    奔赴现场查验后发现3台三菱伺服同时报警,一台AL16,二台ALE6。因为此国产机器虽采用进口电气,但线路布置上很多不合理,经常发生松动,破损情况,遂检查上次发现松动的编码器接口。发现一切正常。
    于是在检查其他2台电机接口,也一切正常。非常奇怪。送电后立即报警。因为对三菱伺服并不所熟悉。于是上网查故障代码含义。答伺服编码器故障或紧急停止联动。奇怪了。不存在啊。查触摸面板,I/O输入皆正常。但只显示送料伺服故障。
    正无奈之时,操作工人说接近开关无指示。赶紧回看控制柜只见灰尘满处都是,断电除尘后,根据线号发现DC24V电源输出正常,但是主控驱动PCB版 D++24V保险管烧断。测量各回路,无明显短路。更换送电后,伺服报警消失,但系统又出现弯管机回转接近开关报警。经查看发现一接近开关损坏。在此以前接近开关一次损坏后,工人自己更换绝缘未包好,机械工作时开关短路损坏,也是烧毁保险丝的主因。
    更换后机器一切正常。
  小毛病,但是系统报警的原因却相差太远,也许对三菱了解的还很少吧。

  • 下载积分:+5(sjm213) 经验分享

网友A:
    很好的经验,多谢分享!

网友B:
    这就是设计问题了。还有就是布线不行。明明很少东西。布起线来。就是那么臃肿。鬼子在布线方面是很厉害呀。线和气管的长度那是很准的。不然在使用的时候就很容易坏。特别是伺服马达有螺杆控制的。必须用到坦克链。线和气管都放在坦克链里。来回运动的。如果材料不好和布线不好。线和管子就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