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zcp指令问题

楼主(2009-08-28):
我在做一个位置区段检测时,用了三菱FX1N的X5点作为高速计算点,有段程序是LD Y6 ,AND Y7 ,ZCP K5 K10 C240 M10.
可我从电脑上监视M10.M11.M12的动作,可以看见C240的计数,就是不见M10.M12.M11动作。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我的X5点接的是一个光电开关,X5的信号变化正常。

网友A:
软元件批量监视

楼主:
我今天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其原因是:C240是高速计数器,要用DHSZ(DZCP)指令,即:DZCP K5 K10 C240 M10即可。效果很好!

网友B:
嗯,就是因为这样

网友C:
不错,涨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