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8):
哪位师傅知道S7-200的模拟量8输入模块和模拟量4输出模块的型号呀,还有接线端子分布图最好给一个

网友A:
200PLC好象没有8输入和4输出模拟量模块吧。

网友B:
没有这个型号的,最多的EM235也只是4入1出

网友C:
没有这个模块

网友D:
原装的没有,只有用兼容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