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松下FPO-C16T问题求助

楼主(2009-08-28):
公司设备用的是松下FPO-C16T,今天在扩展模块FPO-E16RS上的输入点接入DC24V后,发现电脑的操作页面和PLC之间失去联系了,请问一下是不是PLC烧坏了?

网友A:
应该不会是PLC烧坏,即使你的外围电路电压过高,最多也就是烧坏扩展模块的一个输入点,至于电脑和PLC不能通讯,你检查检查是不是你的扩展模块烧坏后PLC报警了,去掉扩展模块自己编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看能不能恢复通讯?我觉得CPU的问题不大,重点在扩展模块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