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小第做了这样一个烘干设备,其中用一个变频器控制电机带动传送皮带,变频器是放在电箱里的,在变频器上设置好运行频率,启动设备即可运行.
现在客户要求在变频器上设置了运行频率后,在电箱面板上能看到电机运行的速度,即显示多少mm/min。我想在面板上装个文本显示器,搞个PLC与文本显示器通讯(目前设备是没有PLC的),在电机轴上装个小铁片,用个接近开关去感应此小铁片,接近开关输出接至PLC,计数每分钟马达转了多少圈,从而算出马达每分钟走了多少mm。
    小第觉得这样做,需要增加的东西好象有点多,需要的成本也大。
想请教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实现?望各位指点!感谢!

网友A:
现在有些文本显示可以直接和变频通讯啊
如果只是为了显示一个速度而加个PLC也太浪费了吧!
想节约点就直接加个米表接到变频上就搞定了啊!
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B:
肯定要增加不少的东西,要不怎么实现你说的功能呢。付出总有回报哦
我觉像你这样的要求推荐一种方法: FX1S+F930GOT
供参考

网友C:
十分赞同楼上的观点.我以前做转速模拟指示就是用数显表头,大约30多元人民币/个左右..用变频器的0-10V输出做信号驱动,就是那种表电源是5V的,需要加一个电源.

网友D:
变频器本身能显示转速,用一根面板延长线,把面板装在电箱上就可以了。不但能看到转速,还能对变频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文本显示可以直接和变频通讯啊
如果只是为了显示一个速度而加个PLC也太浪费了吧!
想节约点就直接加个米表接到变频上就搞定了啊!
那么麻烦干嘛!

我就是觉定实现这简单的功能,增加个PLC是成本大了点,但是又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请问米表是个什么东西?价格大概多少?米表跟变频器是怎样接线的?请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本身能显示转速,用一根面板延长线,把面板装在电箱上就可以了。不但能看到转速,还能对变频器操作。

我用的变频器是面板不可分拆的。显示转速,知道每分钟跑多少转,但还要转换成线速度,才有mm/min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分赞同楼上的观点.我以前做转速模拟指示就是用数显表头,大约30多元人民币/个左右..用变频器的0-10V输出做信号驱动,就是那种表电源是5V的,需要加一个电源.

能否说一下这种数显表头是什么品牌跟型号?感激不尽!

楼主:
用OMRON 的K3GN可以吗?

网友E:
可以加一个变频的外设面板。
正常变频器还能显示当前运转数据的。参数里可能会有类似“机械齿轮比”之类的参数,改这个参数就能显示当前的运行速度了。
如果装转速表也是可以的。宇电的仪表能实现。详细可以咨询宇电的厂家。
官方网站:http://www.yudian.com/

楼主:
请问,用变频器接转速表来实现时,还要不要用到接近开关来采样每转多少脉冲信号?

网友F:
这么简单的事情干嘛要做得如此复杂?用一块0-10VDC或4-20mA的数显表不就可以了,市场上到处都有得买,便宜的几十块一个.给你一个奥托尼克思的多功能面板表型号:MT4W-DV-4N,价格200多一点.变频器输出0-10V接至表就可以了,表的供电电源是220V的.显示值的比例大小可以在表或者变频器参数里设定.   当然也可以用你说的,脉冲表加接近开关做,成本要高一倍左右.有很多专用这种测速的脉冲表买的,开孔一般都是90*45mm
  • 下载积分:+5(wxh073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楼上的那个多功能面板表功能太多啊,有没有就一个屏没有那么多按钮、开关之类的。

网友G:
用变频器的模似输出接个转速表凑合的用吧

网友H:
接在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I:
用0-10V的电压转换就可以了, 买一个才几十元, 那用到PLC

网友J:
安装一个编码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变频器的模似输出接个转速表凑合的用吧

用变频器的模似输出接个转速表的做法,需要预先知道0~10V对应的是多少的线速度啊。怎样确定变频器输出的电压为10V时转速
是多少rpm?是不是拿个万用表测量变频器的电压信号输出值,当输出为10VDC时,看变频器显示的转速是多少rpm?然后,通过公式:
速度D(mm/min)=转速*滚轮圆周=转速*滚轮圆周d(mm)*π 把转速转化为线速度的?
会者不难,难者不会。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K:
可以用托克的,DH频率转速线速度表。

网友L:
就用个数码显示表就可以了嘛,把变频器上输出的0-5V的模拟信号接到数字表的模拟信号输入端,看请电机铭牌上的额定转速,算出减速机的传动比,比如减速机是10:1的速比,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460转/分,而减速机输出端转一周是行走1毫米。那么在数字表上设置下限为0,设置上限为146。
OK了,当你把变频器设置为50HZ运行时,数字表上就显示146。变频器的0-50HZ与数字表的0-146是线性转换关系。当然,这不是最准的测量方法,如果你不是精加工的话,可以用这个办法。
要想绝对准确的话,你用个旋转编码器吧。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M:
把变频的面板接到操作台上啊,这只是多订一根线的事情,再把显示频率改成显示速度,既然客户想要看转速,那你就不必去设频率了,直接设定速度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终于明白了,感谢以上各位热心的朋友,特别感谢chenpingyg、冬雨。谢谢!

网友N:
分赞同楼上的观点.我以前做转速模拟指示就是用数显表头,大约30多元人民币/个左右..用变频器的0-10V输出做信号驱动.到处都有,可得到电子市场找。有各种电源的。找变频器厂家的方案最直接。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就用个数码显示表就可以了嘛,把变频器上输出的0-5V的模拟信号接到数字表的模拟信号输入端,看请电机铭牌上的额定转速,算出减速机的传动比,比如减速机是10:1的速比,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460转/分,而减速机输出端转一周是行走1毫米。那么在数字表上设置下限为0,设置上限为146。
OK了,当你把变频器设置为50HZ运行时,数字表上就显示146。变频器的0-50HZ与数字表的0-146是线性转换关系。当然,这不是最准的测量方法,如果你不是精加工的话,可以用这个办法。
要想绝对准确的话,你用个旋转编码器吧。

我厂一台下料机就是这样作的。

网友O:
我的建议实际点。。利用变频器模拟的输出量0-10V。你购买一款数字显示表。(我随意推荐一款。用《昆仑》的XST系列吧便宜方便,在设定表里的显示范围。50HZ相对应的速度,就很好看的。我现在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P:
用的著那麼麻煩嗎,用一個轉速表,接到變頻器的模擬量輸出上再做一下調整就是轉速。很好用。不到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