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电脑有两个串口,在一个VC程序里能同时调用COM1和COM2吗?

楼主(2009-08-29):
如题所示, 一台电脑有两个串口,在一个VC程序里能同时调用COM1和COM2吗?谢谢各位指点啦!
解决了,完全可以,呵呵!
[ post][/post]

网友A:
应该可以吧,VC可以多线程啊,通过不同的端口应该是不影响的。
个人看法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完全可以的

网友D:
当然可以,两个通道都是独立的的。
VC即使不用多线程也是可以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