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指令求助

楼主(2009-08-29):
各位师傅请教一下:
1:跳转指令驱动接点没有接通时,在任何时候指针程序段都不会动作对吧?
2:驱动接点接通时就会执行指针程序段,跳转指令至指针程序段之间的程序状态和数据保持不变对吧?
3:那指令驱动接点断开后,指针程序段的状态和数据保持不变还是跟着接点断开而复位?
请大家指点。谢谢

楼主:
帮帮我啊

网友A:
你这些问题编程手册里面讲的非常清楚你吧手册看了就解决了

网友B:
一般跳转指针是在跳转指令之后,主程序是自上而下,自左而右循环扫描的。
你的第一点是理解错误的,没有触发跳转指令,指针下的程序依旧会执行,因为指针下面的程序也是主程序中的一部分。
跳转的含义,是跳过一段不需要执行的程序,执行你需要执行的程序(一般指下面的程序)。以指针为起始位置,以下是你需要执行的程序。
所以,你断开跳转条件后,指针下程序仍旧继续执行,但不同的是,跳过去的程序要重新被执行。

网友C:
感谢3楼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