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一般带刹车的伺服电机一般是怎么开控制的,是不是先要使能ON后然后接通BREAK,再延时一段时间后发脉冲的!

主要是那个外部电磁刹车线圈怎么去控制它打开还是关闭。

网友A:
外部刹车信号直接接24V(我用的台达、安川伺服都是24V)就行了啊,你要是不接刹车信号就会过载报警的!这还与你选择的控制模式有关(速度还是位置),要是光上刹车信号是会自由转动的啊,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部刹车信号直接接24V(我用的台达、安川伺服都是24V)就行了啊,你要是不接刹车信号就会过载报警的!这还与你选择的控制模式有关(速度还是位置),要是光上刹车信号是会自由转动的啊,小心!

我的意思是直接接24V的话,在使能ON的情况下如果不发脉冲会不会伺服受重力自己落下来啊

网友A:
要是速度模式,还有电机带负载的话就会自由落体(当然电机轴是水平放置的时候),要是位置模式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速度模式下,你设置脉冲数为0也不会自由落体,但是万一出现报警就会自由落体!

楼主:
那如果我不一直打开而是跟着驱动信号打开应该是什么思路啊

网友A:
你不加刹车的话有可能会出现报警的啊(台达是ALE06),你再试试吧;你要是非要跟着驱动信号的话,你可以在上驱动信号前先给刹车一个接通的信号,不就OK了,这种情况我还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