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触摸屏软件与三菱PLC软件联合仿真

楼主(2009-08-29):
如题,就是说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如何与三菱PLC软件关联。谢谢啦!!麻烦知道的大大写具体点,本人菜鸟,刚学。

网友A:
将软件安装在同一路径中,编好程序就可仿真了

网友B:
你在网上找找看!

网友C:
程式要先编辑好,人机模拟先也要把PLC也要进入仿真,人机仿真时先要确认CPU和人机型号,找到编辑好的人机路径,基本上就可以。如有错误请海涵!

网友D:
首先打开PLC软件,模拟运行编好的程序,接着打开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运行编好的触摸屏文件,即可。设置型号要相同。

网友E:
如楼上所说,这个功能相当简单,多试几次即可掌握。

网友E:
上传个以前做的程序,联合模拟的过程:

网友F:
如楼上所说,这个功能相当简单,多试几次即可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