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用PLC与变频器进行工业洗衣机控制线路的设计
1. 控制要求:
(1) 按下启动按钮,开始进水直到高水位,停止进水。
(2) 2秒后开始洗涤。
(3) 洗涤时,正转15秒,停3秒,然后反转15秒,停3秒。
(4) 如此循环3次后开始排水,排空后脱水10秒。
(5) 开始清洗,重复(1)~(4),清洗两遍。
(6) 清洗完成,报警5秒并自动停机。
(7) 若按下停车按扭,可手动排水(不脱水)和手动脱水(不计数)。
2.要求:
(1)根据任务要求,设计主电路图,并画出I/O(输入/输出)接线图。
(2)设计并绘制梯形图,列出变频器参数设定表。
3、使用器材:
    可编程控制器采用三菱FX2n-48MT系列主机、变频器采用三菱E500系列。编程软件为三菱PLC编程软件FXGPWIN与GX Developer 8.34L版任选其一。
新手初学,急用!谢谢!

网友A:
变频器起怎么作用?需要自动调节频率吗?请详细说明

楼主:
回一楼朋友:
   变频器是用来控制洗衣机转速的。要求①洗衣:洗衣机正转起动,1S内频率由0升到35HZ;15秒后停止;频率1S由35HZ降为0;停止3S;洗衣机开始反转,1S频率由0上升到35HZ;15S后停止,频率由35HZ在1S降为0HZ。②排水:排水开始,洗衣机频率由0在1S上升到50HZ,维持10S后,频率由50HZ用1S降为0HZ。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