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大家帮一帮我啊,我有一套伺服电机是2500个脉15线的,我现在要设电子齿10个脉转一圈,分子,分母要设多少啊?我的QQ是693052529,先谢了

网友A:
引用楼主龙朝晖于2009-08-29 20:58发表的 伺服电子齿 :
大家帮一帮我啊,我有一套伺服电机是2500个脉15线的,我现在要设电子齿10个脉转一圈,分子,分母要设多少啊?我的QQ是693052529,先谢了

伺服电机是2500个脉15线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是编码器的分辨率吗??15线是不是2的15次方呀。

楼主:
是电机分变率

网友A:
2500个脉冲又是什么意思?你要说清楚你的是什么品牌的马达和驱动器。15线的都是比较落后的了。精度也好不到哪里去的。

网友B:
2500个脉冲是什么意思?你要说清楚你的是什么品牌的马达和驱动器。15线的都是比较落后的了。

楼主:
是国产伺服,2500是电机编码器,就是2500个脉转一圈

网友A:
多少脉冲转一圈自己可以设定的。这个东西还是涉及到很多的。比如你是做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位置控制就好对付。马达转一圈走多少毫米?这个是要知道。还有螺杆的导程也要知道。才好搞。

网友C:
一般伺服手册上都有很详细的介绍,认真读一遍。

网友D:
看伺服手册最清楚了。

网友A:
伺服电机每转一圈的脉冲数
是由编码器的位数和电子齿轮比决定的.
例如编码器是13位,电子齿轮比是4,那么脉冲数=2的13次方/4=2048

电子齿轮比是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伺服系统的精度是编码器的线数决定,但这个仅仅是伺服电机的精度。

在实际运用中,连接不同的机械结构,如滚珠丝杠,蜗轮蜗杆副,螺距、齿数等参数不同,移动最小单位量所需的电机转动量是不同的。

电子齿轮比是匹配电机脉冲数与机械最小移动量的

举个例子:

车床用10mm丝杠,那么电机转一圈机械移动10mm,每移动0.001mm就需要电机旋转1/10000圈

而如果连接5mm丝杠,且直径编程的话,每0.001的移动量就需要1/5000转

这个是电子齿轮的作用。

这和FANUC的柔性齿轮比式一样的。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光电编码器每转输出600(我们用老板没有说)个脉冲,五线制。其中两根为电源线,
三根为脉冲线(A相、B相、Z)。电源的工作电压为 (+5~+24V)直流电源。光电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孔。
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其原理示意图如图1所示;
通过计算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此外,为判断旋转方向,码盘还可提供相位相差90º的两路脉冲信号。 .SRZ6B6Ka

工作原理:当光电编码器的轴转动时A、B两根线都产生脉冲输出,A、B两相脉冲相差90度相位角,由此可测出光电编码器转动方向与电机转速。
如果A相脉冲比B相脉冲超前则光电编码器为正转,否则为反转.Z线为零脉冲线,光电编码器每转一圈产生一个脉冲.主要用作计数。A线用来测量脉冲个数,B线与A线配合可测量出转动方向.
N为电机转速

Δn=ND测-ND理

例如:我们车的速度为1.5m/s,轮子的直径220mm,C=D*Pi,电机控制在21.7转/秒,根据伺服系统的指标, 设电机转速为1500转/分,故可求得当ND=21.7*60=130转/分时,
光码盘每秒钟输出的脉冲数为:

PD=130×600/60=1300个脉冲

当测出的脉冲个数与计算出的标准值有偏差时,可根据电压与脉冲个数的对应关系计算出输出给伺服系统的增量电压△U,经过D/A转换,再计算出增量脉冲个数,等下减去。

   当运行时间越长路线越长,离我们预制的路线偏离就多了。这时系统起动位置环,通过不断测量光电编码器每秒钟输出的脉冲个数,并与标准值PD(理想值)进行比较,
计算出增量△P并将之转换成对应的D/A输出数字量,通过控制器减少输个电机的脉冲个数,在原来输出电压的基础上减去增量,迫使电机转速降下来,当测出的△P近似为零时停止调节,
这样可将电机转速始终控制在允许的范围内。

如果我的编码器是2000P/R,用A,B相,相位差输入的话,每转一圈,告诉计数器,读数是多少,如果就接A相或者B像,读数又应该是多少,什么是四倍频?电子齿轮比的概念是什么?

回答:RE: 编码器,电子齿轮比 回答人: gumeiqin  时间:2008-07-13 15:10:29

请问您是接普通电子计数器,还是接入PLC?
如果您是接入普通计数器,不管是相位差输入方式还是仅仅只是接一相,转一圈计数值都是2000。
如果您是接入PLC,启用高速计数功能,选择的是相位差模式,则转一圈计数值是8000。选择其他的模式,只接一相,转一圈计数值是2000。
四倍频就是指发一个脉冲,既响应A相的上升沿信号和下降沿信号,也响应B相的上升沿信号和下降沿信号。发一个脉冲等于计4个脉冲数,所以转一圈计8000。

电子齿轮比的概念不清楚,请问如果接PLC,采用相位差的方式,怎么判断方向,是从数值的大小变化吗?

是的,根据数值的递增还是递减来判断方向。 请问您是在哪里看到“电子齿轮比”的?

设置电子齿轮的作用: 1.可以任意设定输入到伺服的脉冲指令所对应的电机实际的旋转量。 2.如果上位机发送的脉冲指令频率有上限值限制,达不到速度要求,
设置电子齿轮比通过倍频功能就可以增大电机所接收的指令脉冲频率。

我想问一下,如果PLC发多少个脉冲,电机走几圈是固定的话,还要编码器反馈干什么用,不是开环的吗

您好,PLC发多少个脉冲电机走几圈不是固定的,可以通过电子齿轮比设置来改变,对伺服来说是一个闭环系统。

电子齿轮功能是指可将相当于上位机指令1脉冲的工件移动量设定为任意值。
电机编码器分辨率(F)=上位机指令脉冲(f)×电子齿轮比(k);
如,F=10000,K=4,可得f=2500,表示2500个上位机输入脉冲可使伺服电机旋转一圈,脉冲当量和电机速度提高4倍

电子齿轮在伺服驱动器上可以设置,运动控制卡上也可以设置。就拿交流伺服电机举例吧,这种伺服电机上有一个编码器,电机每旋转一圈即可输出n个脉冲。
把这个脉冲取回来就可以构成一个闭环系统,提高控制精度。 这样,你发给驱动器n个脉冲,电机就旋转一圈。
但是这个n有的时候不是100的倍数,比如有可能为720之类的,另外,电机通过丝杠之类的机构驱动执行器时,有一个变速比,也不一定是正好的数。最后会造成,
你想让执行器移动1mm,得发送m个脉冲。这个m不是10或100的倍数,甚至不是整数。给你的编程带来了麻烦。
因此在驱动器里设置电子齿轮,把这个比例输进去。你就可以选择任意的1个脉冲对应执行器的移动距离了,比如可以设成1个脉冲对应0.01mm。这样编程就容易多了。

电子齿轮比:
如丝杠导程为5mm,电机与丝杠直连,那么,电机转一圈负载移动5mm。若要求精度为0.001mm,那么电机要5000个脉冲才转一圈;若要求精度为0.002mm,那么电机要2500个脉冲才转一圈;
等等。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HRyan   13楼 回复时间:2007-2-15 16:43:00 一般情况下,伺服的编码器每圈的脉冲为10000或8000,不能直接用于实际工程,这时,
电子齿轮比就可以起作用了。

简单的理解:伺服电机编码器脉冲数是2的n次方,以2的16次方来说,就是65536,即电机每转一圈就会产生65536个脉冲,反过来说,如果齿轮比是1/1,就是发送65536个脉冲给伺服器,
电机就会转一圈,要使伺服电机转X圈,就得发送65536*X个脉冲,如果要电机转的圈数很多,脉冲数将会很大,所以要设一个合适的齿轮比,使PLC发送的脉冲数不会很大,又能满足精度要求.
(下面的话比较容易理解,请注意)一般最好设置2的整数次方,比如256,那么意思是PLC发送一个脉冲,就相当于给伺服器发送了256个脉冲,要使电机转一圈,只需要发65536/256=256个脉冲就行了
,要使电机转X圈,只需要发送256*X个脉冲.希望对有需要的朋友有帮助.

我用过panasonic的伺服系统。你如果要设定一个脉冲等于plc输出0.001mm(丝)。我是这样做的,如果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行程在100m时就不必要设电子齿轮。
直接把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行程输入pr4b里面就行了。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那你就要计算电子齿轮的比了。 关于它们的设置公司伺服驱动器里都有详细的讲解。

楼主:
我的是控制角度,我要10个脉转一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每转一圈的脉冲数
是由编码器的位数和电子齿轮比决定的.
例如编码器是13位,电子齿轮比是4,那么脉冲数=2的13次方/4=2048

电子齿轮比是通过更改电子齿轮比的分倍频,来实现不同的脉冲当量。

xuexile

网友A:
其实我说的那个是错误的。大家不要模仿。角度和位置控制是一个鸟故事的。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