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三菱触摸屏 语言切换问题   我用三菱 GT系列HMI     为应对国内客户    想吧HMI 做成 多种语言切换。。。 最主要当然是 EN 和CH 了。。 我的编辑软件  是GT   Designer2

想很好理解 这个功能。。。 所以想请各位 知道的 朋友来这里坐坐  谈谈  交流下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提过。他们都说用注释呀。我没弄出来。GP  PRO FACE的就很好搞。三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种系列和型号的都有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提过。他们都说用注释呀。我没弄出来。GP  PRO FACE的就很好搞。三菱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种系列和型号的都有那功能。

是啊   大哥 积极  大家一起 讨论些这个问题   这个功能很实用啊,。。。。。 PRO FACE 的 你 会搞  那 三菱 就问题不大   你试验 下。。。。。  反正我是太菜了。。。网大家 都能关注这个问题。。。。。。。。。  现在设备都是面向 国内客户的 。。。。 具有 多语言切换 的设备  是必要的。。。。。。。。。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网友B:
请问GP  PRO FACE语言切换怎么做?

网友A:
这个好办。GP可以支持16种语言切换的。一般是在1项里输入英文,2项里输出中文,3输入日文。这个顺序自己可以设置。要输入比较多的文字。包括报警类的。在按键开关输入文本的时候就是选择了。这里只完成一种选择就可以了。其他语言是一一对应的。选择语言。实现切换就是设一个D,改变D的值来改变语言。假如D0=1时,显示英文,D0=2时显示中文。D0=3时显示日文。说的笼统。自己练就会了的。

网友C:
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画面做成你需要的语言如英文  中文二套之间切换OK
lofaye work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画面做成你需要的语言如英文  中文二套之间切换OK

这个也是我认为也是可行的。是麻烦点。但是没试过。斑竹有新帖子。猛。大家看看。

楼主:
找了好久 没找到这方面的帖子。。。遗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种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画面做成你需要的语言如英文  中文二套之间切换OK

一个工程中存储2套 语言 画面 还可以。。。。如果 存储更多行吗  、。?? 没那么大内存啊、、、、一个画面 可以做成中英文对照的 。。。然后在PLC 中 进行 条件满足后切换   是这样的吧???

比如我  画面1是中文  画面2是对照的英文。。。进行相应的 条件控制。。。。从而调用。。?

网友D:
斑竹的方法也很麻烦,我英文的都做完了,全部要改!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