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29):
请问一下,226型号的plc他靠近右边的位置,有两个旋钮,听说是用来延时的,具体是怎么用的呢?请楼主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好像是调信号准确度的吧。自校准cpu信号的。轻易不要动它。
cpu时间延时是利用time指令实现的。
本人上诉的语言,只是道听途说。。。。。。请高人给你更确却的回答。

网友B:
模拟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