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光缆是怎样传送数据的

楼主(2009-08-29):
请问光缆是怎样传送数据的

网友A:
光照到光敏电阻上时,电阻值发生变化,导致电压变化,所以用 照-停-照-停。。。。那么就可得出1010的二进制数据了

网友A:
百度上可以找到有很多答案,不知道哪个对

网友B:
通过光线在光缆内不同波长的变化,采用二进制传输的数字信号。光缆传输具有抗干扰能力强,传输损耗小,传输容量大,不使用贵重金属等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