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和FX2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9-08-29):
请教..............

网友A:
点数有区别,1N是IN:OUT大概3:2,2N是1:1
支持指令有区别
。。。。。
具体去看说明书,应该还有区别

网友B:
FX2N系列是PLC可以应用在大多数单机控制或简单的网络控制中,是FX系列中规格最大、性能最高、功能最强的一个系列。它兼容了FX1S/1N系列的全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