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触摸屏F930GOT--BWD--C

楼主(2009-08-29):
触摸屏上有我想要的一些按键,但是按键后,PLC没有反映,不知道怎么一回事,我在电脑做过触摸屏,并仿真过,比如触摸屏上X0和PLC的X0相对应,只要按下按键,PLC就会有反应,在实际的运行中,怎么就不行了,请各位师傅帮忙解决问题

网友A:
不要用直接用X,可以用M来编写,要触摸屏和PLC相对应,

网友B:
首先要确认PLC、触摸屏和电脑三者之间的通讯是否是正常的。我以前就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C:
X0有没有接别的输入啊?有是不行的!

网友D:
用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