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请问如何把程序罐道FX-EEPROM-4里面。

网友A:
看说明啊,程序下载前先把EEPROM 上的开关放在OFF位置,下载完后放在ON位置即可,不过记住这个开关的一切动作都必须让PLC先断电

楼主:
huanghmin您好。 你说的方法我都试过了还是灌不进去。我用是FXOPC-FXG/WIG。是不是我用的版本的事

网友B:
没用过。帮不了你了

网友C:
没用过    会不会有密码的问题,或者PLC运行开关要关闭呢。

楼主:
zyfzxh您好;1。PLC----数据寄(R)数据传送----写入

        2。 选项---EPROM传送----写入
         FX-EEPROM--4开关放在OFF位置。我用的版本是FXGPWIN3.3中文免安装版
        是不是我的操作有问题?

网友D(2010-04-18):
楼上的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