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应该如何换算成期望的工程量值?

楼主(2009-08-30):
模拟量的输入
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对这样的公式大家是怎样理解的,要调,既要调比例,又要调偏移。如何更好的实现。

网友A:
简单的说
当前AD值×量程÷AD最大采集值=所需显示的工程值
例如:
当前AD值为100,量程为10000KG,AD最大值为1000,则显示值为100×10000÷1000=10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
当前AD值×量程÷AD最大采集值=所需显示的工程值
例如:
模拟量下限不一定是0。
AD值×量程÷AD最大采集值+模拟量下限值=实际模拟量值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C:
学过数学的应该都能理解吧。就是简单的比例换算,一次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