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各位高手:今天我们厂,一台MP277触摸屏,显示正常,但按键没有反应,与PLC通讯亦正常,按外部急停按钮,在屏上都会有显示,就是屏上的各个按钮没有反应,请高手帮忙,有碰到这现象的能自已修好的好心人指点本人一下,感激万分,急!

网友A:
你把屏的程序发来看看那

网友B:
有屏的反应说明显示;運算部分正常,按下没有反应是指全部都一样,还是部分。我怀疑可能是按钮板有故障了。打开自己先检查一下,看是否是插排線松掉了,或者確是按鈕板有碎掉了。老屏的話,一般和程序沒有問題。

网友C(2009-10-10):
软件问题,是组态没有组好造成的。

网友D:
触摸板坏,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