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分析

楼主(2009-08-30):
我想问一下伺服一上电就自己转动一下然后报过载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一般是不会这样的。那是因为你启动了它才会报。比如回原点。螺杆阻力大。马达力矩小。会报过载。假过载那就不是马达的问题了。

网友B:
可能没有打开制动器。

网友C:
传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