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和旋转编码器

楼主(2009-08-30):
小弟最近在做PLC变频器控制5层电梯的毕业设计,虽然晚上很多,但是我觉得有些不符合我的要求,在设计途中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下各位大侠,就是旋转编码器的A B相连入PLC的X0 X1运用高速计数器进行计算,然后如何根据A B相的脉冲来确定电动机是正转还是反转?是先触发电动机运转,然后正转的时候A相脉冲领先于B相,然后比较X0 X1 2个计数器中的值来确定是否正转还是反转么?还有就是到固定的楼层有相应的脉冲那么是A 相记录脉冲还是B相···问的很不专业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

网友A:
正转的时候A相脉冲领先于B相90度,反转的时候B相脉冲领先于A相90度,所以只是根据信号就可以判断正反转了,而无需要根据计数器中的值。
记录A相或者B相都是可以的,如果利用A相和B相脉冲沿的话,你可以提高4倍的精度。
希望有用

网友B:
接入AB相用高速计数器的话,直接读计数器的值就行,PLC会判断正反转自动加减。
如果只用一相,无法判断方向,所以在编码器转轴抖动的时候,会产生误差,而且这个误差是累积的。
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抱膝委坐,自比管仲、乐毅之贤,笑傲风月,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

网友C:
通过M8251可以监视C251的加/减计数状态,加计数时M8251为OFF,减计数时M8251为ON。

网友D:
怎么知道是A相脉冲领先于B相90度,还是B相脉冲领先于A相90度呢?
请高手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