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590直流调速器电流环自动调谐

楼主(2009-08-30):
1、 电流环自动调谐:电流环自整定很简单,在确认励磁线与电枢线接正确,控制端子线接线正确,速度给定电位器降为零,590输出电流设置为电机电枢的额定电流后,上590的控制电源,在电流环中把自动调谐设置为ON,合闸启动590,些时,开始进行自动调谐,一般会10—30秒内完成自动调谐,没有出现报警,自动调谐参数自动灰复为OFF,表明自动调谐成功。然后保存参数就可了。

网友A:
嘿嘿 要注意有一下子电流大哦

网友B(2010-06-07):
要把励磁线拆下来,把励磁禁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