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8-30):
我上载的MT506LV3触摸屏反编译后文字都是“#”,那位朋友帮帮忙
分别用威纶通和eView的两个版本下载了4次,都是如此,是不是字体的问题
人机界面是02年生产的

下面的方法也试验过,没有用
首先用离线模拟,如果行就要用Unicode版本软件,如果只是文字是乱码,就在“选项”下的“语言选择勾选上东方语言,把”编辑“菜单里的”系统参数“点开”编辑器“把语言”0“选择仿宋就行

下面是我上载的程序,用维纶通和人机人机分别上载的,都不行

我的软件反编译别人的MT510TV都正常,那位朋友帮帮忙,试验一下
我的QQ:475761006
zzyog@163.com
附件: 129细纱机触摸屏程序.rar (341 K) 下载次数:345

楼主:
怎么没有人顶?

网友A: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这是维纶的通病,维纶的工程师解决不了的BUG问题

网友B:
我也是编译不会来

网友C(2009-11-27):
一般我遇见这样的情况,都是用EB500压缩后在解压就可以了

网友C:
还有就是你下载的程序是不是繁体的

网友D: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E:
你选择语言试一下。要不就是一个简体版本的软件,一个是繁体版本的程序

楼主(2010-09-29):
二楼的方法不管用  程序不是繁体

网友F(2011-03-02):
我下载试一下

网友G(2011-05-15):
这个问题不好搞

网友H:
上载的参数没选正确

网友I:
程序不是繁体
风之调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