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求助

楼主(2009-08-30):
如题,X7闭合后CJ不能调转到标记那里执行,

网友A:
得看看S10是否接通了?如果没接通,又怎样执行呢?
另外S10接通2秒就转到S11了。。。P1位置是否不对?

楼主:
程序在走自动的时候我按X7它会不会跳转到S10那里去执行?

网友B:
你在那里用SET S10 别用CJ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在走自动的时候我按X7它会不会跳转到S10那里去执行?
个人以为1楼讲得有道理,P1的标号位置有问题,楼主你按X7,但是执行S10状态本身的条件都没满足,后续的状态步都不会进行下去了!

网友D:
现在都用GX Developer这个了,好容易发现问题在什么那一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