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里有程序的情况下 ,请问用哪种方法更新另一程序?

楼主(2009-08-30):
是重新格式化一下PLC的存储区吗?
还有如果在已知的PLC程序上更改一点点又要怎么办?
我有个PLC在学习,请高手指点,好怕把PLC搞坏。

网友A:
只做程序的读写。PLC是不会死的!

网友B:
你用软件能把PLC搞坏了 那你就神奇了 放心搞吧 不会坏的

网友C:
就把它当U盘,你把U盘里的文档改来改去,U盘还是没事的。